破神本

楼主(2013-07-05):
收到一神本K580P-I7,原来是屏幕碎了,不知道是不是两口子打架摔的,换屏就亮机满心欢喜的等着进系统,好吧等了很久进不去,就进PE检测一下硬盘,前面有一个绿块,用分区软件给隔开,再装系统,等着安装的画面,掉电了!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通风口确实给堵死了,清理了一下,再做还是掉电,上散热铜片,这回装完进系统了,还以为没事了,装着软件又掉了,摸着散热片感觉还可以,不至于掉电呀,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毛病,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还有进PE不掉电的

网友:
摔过的本最多是处理器和内存折旧的价格回收  因为屏肯定完蛋,主板掉件,脱焊都有可能

网友:
很可能脱焊和掉件了

网友:
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风枪吹,或上BGA.

网友:
你问客户是怎么损坏的。是摔的话,主板肯定是摔坏了这种板子不好修。

网友:
楼主装纯净版系统,不打驱动试一试。没问题就上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这可能是脱焊了,夫妻打架也挺猛的。。拿去吹吹吧。

网友A:
换硬盘试一试,有时候,没有坏道不代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试一试,有时候,没有坏道不代表没有问题的。

换过了,不行呀

网友B:
这种问题就别修了。。。桥的下的PCB点掉了。。。就是运气好修好了。。三天两头有事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就别修了。。。桥的下的PCB点掉了。。。就是运气好修好了。。三天两头有事找你。。。

换板确实是最有效靠谱的办法。只是这个神舟笔记本不值钱,换屏加换主板。客户估计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