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C68M

楼主(2013-07-05):
这片板的问题是不跑吗   CPU没有供电      查看CPU供电IC RT9245A   看图纸  没有PG电压(请教   供电IC主要是测哪里? 怎么判断IC的好坏???)

网友:
RT9245A
28脚要有供电电压

网友A:
查一下RT9245A的资料啊,pwm1~pwm4有电压吗,没有的话可能RT9245A有问题。
不上cpu也是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RT9245A的资料啊,pwm1~pwm4有电压吗,没有的话可能RT9245A有问题。
不上cpu也是没电压的

目前这个板还在休息呢    上班试试   老板很少搞主板  都是先把主版本修好在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