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插了视频 就不能开机,视频线我测过都是好的、

楼主(2013-07-05):
三星r467  插了视频 就不能开机,视频线我测过都是好的、不插能开机,插上视频线, 电流到0,9几就不动,麻烦高手高手那出了问题,,

网友A:
视频???是外接显示器???

网友:
你说是摄像头吧。摄像头有问题呗,量哪里能量得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是外接显示器???

摄像头。打错

网友B:
不接摄像头时跟接上摄像头时对比下,2脚供电,3,4脚数据有什么不同。R525,R526,还有B503线圈是否有异常/

网友C:
USB口的电压正常的话,就换南桥喽

网友:
看一下摄像头是不是好的?一般是摄像头有问题,所以导致主板保护。

网友:
检查接口是否短路,打下usb数据口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接摄像头时跟接上摄像头时对比下,2脚供电,3,4脚数据有什么不同。R525,R526,还有B503线圈是否有异常/

3  4脚不插 摄像头没电压,插上摄像头有3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  4脚不插 摄像头没电压,插上摄像头有3v电压

那2脚供电有没拉低呢。在接摄像头上电不亮机时,拔掉摄像头是否能亮?

网友:
如果换摄像头还不行,南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E:
外接个摄像头,那个不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2脚供电有没拉低呢。在接摄像头上电不亮机时,拔掉摄像头是否能亮?

拔掉就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个摄像头,那个不插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口的电压正常的话,就换南桥喽

我没插,, 南桥就不弄了。麻烦

网友B:
。。。感觉还是摄像头有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摄像头有问题啊

我把摄像头换到另一个机子 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摄像头换到另一个机子 没问题啊

这摄像头的线是跟屏线一起的吧,这线确定没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