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8L扬声器无声音 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3-07-05):
PP38L(1014)用耳机有声音,扬声器进系统无声音,用普通的电源头开机,自检电源扬声器能会发出滴滴叫声(进系统就没有了),  XP,win7系统都试了,声卡已经换了,耳机接口也拆了扬声器 进系统还是没有声音,望大家指点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没人修过?

网友(2013-08-04):
俺的也是耳机有声,喇叭没声郁闷没人搞过吗?

网友:
没有成功修复,最后放弃维修

网友:
要不升一下驱动 先软件后硬件嘛!

网友:
驱动都装好了,耳机能用,扬声器没声音,声卡,耳机接口都换了,没用

网友:
检查一下声卡的声音跳变信号是否正常,不能老换东西啊,查到问题,在换啊

网友:
耳机拔出来了电脑以为没拔,所以喇叭不出声,这类故障应把重点放在耳机检测电路,不要动不动就换片子。

顺带看看这个是不是静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