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G41M3 V:1.1不启动

楼主(2013-07-05):
一块LENOVO L-IG41M3 V:1.1主板,上电诊断卡灯就亮,但风扇是不转的,查了下24针电源插口,除了5V,3.3和12伏都没有出来。板上也查不出短路,个人觉得是IO坏了,手头又没得换。请高手们指教下。是IO坏了吗?
主板
Lenovo

网友:
IO是IT8755E JXG 小个的那种!!!

网友:
没有人回复啊,自己再顶一下啊

网友:
用镊子短接绿线测其他供电是否出来,一般是IO坏网上订吧.

网友:
天哪,灯了个IO,换了还是一样啊!!!惨惨惨!!!

网友:
风扇不转 诊断卡亮? 不启动 可yi明白点么。楼主

网友:
3.3v和5V都没有出来啊,按开关也没反应,绿线为0V,导通了!·!!

网友:
没触发电压怎么出来 = =

网友:
换南桥 就好啦

网友(2013-08-06):
我换过了,换桥也没好、

网友:
板子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网友:
这样的板子都难修啊,也不知道电脑城那些专修主板的,人家没有图纸都是怎么修的,群里有没有这样的高手能说说啊

网友:
我给你个思路,1:查跳线是否有3。3V高电平。2:查32.768晶振两脚各电压是否在0。1——0.5之间。3查PCI槽A14脚是否有3.3V.。查完我再回复你。

网友(2014-11-28):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不知道怎么弄。强加电后电压正常,但是不跑码

网友:
不触发 额 晶振 IO 南桥

网友:
南桥是不是烫。。。3.3VSB有没有出来,,,网卡是不是短路

网友:
晶振是多少兆的,我随便找了一个桥旁边的换上能开机了,但是会不停的自动重启。
原来的故障是不开机,但是有时候碰碰晶振的一个脚就能开机。

网友:
加一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
是不触发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