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槽数据线对地阻值无穷大,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楼主(2013-07-05):
这块板不显示

网友:
来个诊断卡代码呀,说不定可能是北桥

网友:
是什么架构的??所有的AD线都无穷大吗??要是AMD的就不管北桥的事了。。。

网友:
现在有一块富士康的主板,一直在自检的时候重启,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USB与北桥有关系 狂汗 请教徐老师明天

网友(点评):
内存与北桥也有数据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