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内接不显,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3-07-05):
机子接到手,试过几次内接不显,外接正常,浏览了一下帖子,直接干显卡。第一次发了两片显卡都是测试版的,有一片短路,有一片不显,我晕,又在淘宝上另外找了一家发了一片过来,还算争气,做上去还是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下晕了!!!在坛子上下载图纸。直接搜CN51#2#19伏,问题应该是在3#4#上面3伏没有 也来.开关信号应该是由显卡控制的。出不来,难道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A:
屏线接口3,4脚的LCDVCC是由U1的1脚转换过来的,现在U1的4,6脚3V电压正常不,3脚的ON/OFF开启有没收到3V高电平呢。如果U1的供电与开启都正常,那就是U1坏了啊,如果U1只有供电而没有收到显卡发出的ON/OFF信号,那就先把U1拆了看U1焊盘上的3脚电压有没出来,因此来判断是不是U1损坏导致把ON/OFF拉低电压了。如果依旧那就查显卡的条件吧,先刷个BIOS吧,估计BIOS引起的问题很小。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是的,背光开关控制开启电压在屏线引脚也是可以测得到的,只要线路没有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3,4脚的LCDVCC是由U1的1脚转换过来的,现在U1的4,6脚3V电压正常不,3脚的ON/OFF开启有没收到3V高 ...

正如您所说,把U1取下U1的第三脚仍然没有收到高电平,4,6脚的供电是正常的,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如您所说,把U1取下U1的第三脚仍然没有收到高电平,4,6脚的供电是正常的,有3.3v

那就查U1的3脚的来源了,看图纸好像不是直接从显卡可来的。是显卡出来经过RN14电阻才到达U1的3脚的。你查下RN14的1脚显卡有没发出开启信号/RN14的2脚是到U1的3脚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U1这边ON /OFF或显卡背光开启处到屏幕排线之间 线路没有开路吗

U1的OUT到LCDVCC处线路断了的话肯定量不到,所以一般量屏线接口没有电压时,就要量U1的OUT脚是否有电压,有时断线了的话,即使U1已经发出LCDVCC,屏线接口也收不到LCDVCC,所以有时候修板子时忽略了这些细节,要是伦理知识不是很好的话就会走很多的弯路,最怕是把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u1的OUT脚通过电阻RN14,用万用表量的话只有,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线的主供电电压是U1的 OUT输出得到的吧 一般断线的话 U1OUT脚到屏线之间的元器件也会出现开路情况吗 ...

你就把U1以为是一个开关,只要有了供电,跟OF/OFF正常情况就会有OUT。如果U1的OUT到屏供电线路中有保险之类的元件,如果保险阻值增大,肯定过来的电压会偏低甚至过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