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不触发 求教

楼主(2013-07-05):
  今天接了一台dell独显机子n4010,hm57芯片组的,故障为待机0.01 不触发,量电压,有3v但没有5v,ec和南桥bios都刷了一遍,故障依旧。请问这机子这个故障,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或者我现在要怎么修下去??

网友:
换io芯片,换南桥芯片试试

网友A:
应该是南桥的毛病大点·欠电压吧

网友:
有些板子在待机时只有3V的,是哪个厂家代工的,查下待机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正常后查EC在按开关后是否有动作,EC发出的S5_ON,和EC发出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晶振起振吗?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没?

网友:
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啊,下个图纸看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南桥的毛病大点·欠电压吧

量得ecbios有电压,南桥BIOS无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测ec的工作的条件吧

网友:
看处发的条件啊,

网友B:
我想问你绣好了吗?我今天遇到个这机器,RSMRST# 都发出来了,PM_PWRBTN#_R 没有电压,换个一个南桥,居然好了,但是用了2个小时就又坏了,毛病还是原来一样,再换个南桥也不行了,郁闷,,,

网友:
这机器待机只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你绣好了吗?我今天遇到个这机器,RSMRST# 都发出来了,PM_PWRBTN#_R 没有电压,换个一个南桥,居然好 ...

我这个换了南桥也不行  就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你绣好了吗?我今天遇到个这机器,RSMRST# 都发出来了,PM_PWRBTN#_R 没有电压,换个一个南桥,居然好 ...

PM_PWRBTN#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你应该查EC工作条件,条件满足的话换EC,你换南桥好了也有可能是EC哪个元件工作不良,加热南桥的时候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_PWRBTN#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你应该查EC工作条件,条件满足的话换EC,你换南桥好了也有可能是EC哪个元 ...

真的没有头绪了,这个信号确实是EC发出到南桥的信号,EC既然能发出RSmrst信号可以说EC基本工作正常了把,搞晕了,继续研究看看。有空的朋友研究下呀,看来此机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 板子就是这个问题 不加电 有3V 没有5V 应该是通病 但是好像都没有查出问题 可惜我不怎么会看图纸  应该后边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