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尼玛气死俺了

楼主(2013-07-05):
本子拿到手时待机0.015 上电0.80 0.90掉电  cpu 内存 全去掉 待机电流0.015  上电0.44左右掉电 待机测电压 基本都正常  俺是个菜鸟  3.3v 5v  都有的  cpu旁边的电感电压1.4左右 cpu供电芯片我加汗了 显卡我丛植了 ec俺也加汗了  后来看看就剩boos没刷了  我就从迅维网下了个 结果待机还是一样 上电0.110左右 俺就开始郁闷了  因为我没备份BOOS  所以我要哭啦  从官网也下了 效果一样 俺的命还真苦啊  看了那么多贴 都是循环掉电 俺的就开机掉电不循环啊 coms电池拔掉才会循环 哥们苦啊  哪个看的懂俺的帖的 来M我啊  跟俺讲讲大概什么毛病 关键俺得先把boos刷回来

网友:
哥们很能理解你的心情!换人吧!

网友:
是BIOS还是BOOS?呵呵,三板斧过后就没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怪不得命苦,修机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心平气和,再看看图纸,测测现在的各种状态,慢慢来

我没示波器 看图纸也只能看基本电压啊  关键他是基本电压都正常  信号我怎么看拟 只是开机掉电的时候哪里知道他那里没给信号什么的  我就是对这个朦朦胧胧的  你们应该以经验来帮我判断下  关键还一件事情  blos刷不过来了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示波器 看图纸也只能看基本电压啊  关键他是基本电压都正常  信号我怎么看拟 只是开机掉电的时候哪里 ...

这个是迅维网上面下载的     你们有正版的就上传给我一个 我这个你们拿着用吧

网友:
信号的问题,如果没有士波器的话只能蒙修了

网友:
这样看,你连基础的功夫都没有达到啊。

迅维人说话太直接了,不行你教教人家啊!

网友:
AMD的???北桥问题大

网友:
别在说我技术问题啊  此板现在还是未解决  求思路求技术支持  别闹啊  我了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有个通病:显卡供电芯片12脚开启有没有,若没有从+3vs飞线或换芯片。bios从官网下最保险了

谢谢啊  兄弟就你教我 他们都在扯蛋那   我去试试啊

网友:
显卡供电心片爱坏,slsp3

网友:
桥挂了,干桥去吧。

网友:
呵呵,复杂,再修几年就 差不多了

网友:
你们别灌水啊  blos不知道为什么刷不回来了  blos芯片能刷的进去blos应该不会坏的吧?

网友:
补充下 板子是英特尔的  pm965的芯片组 ati 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