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测量大电容焊点C1正和C2的负,阻值41欧,正常吗?

楼主(2013-07-05):
一个电源测量大电容焊点C1正和C2的负,阻值41欧,把大电容,和大电容旁的电阻,整流二极管,第一个散热片上的管子已经拆下来了,拆下来测量都正常,不装两个大电容也是阻值41欧,请问这是正常的吗?感觉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才是对的吧?

网友:
应该配合图来说,你这样太抽象,都搞不懂是咋回事。

网友:
40多欧肯定不对哎。。。保险没炸吗楼主???散热片上的管子全撤下来了????

网友:
保险没装,散热片全拆下来,两个大电容拆下来了,直接测量大电容C1正极负和C2的负极正反测量44欧,但如果测量C1正和C1负就可电容充电的效果,如果测量C1正和C2负就只有44欧

网友(点评):
好象看到辅助电源管已经爆掉了

网友:
阻值太小了,一般应在2千欧以上。

网友A:
测一下高压部分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高压部分的整流二极管

高压部分现在我又把整流二极管,和大容的两个电阻也拆下来了,还是41欧,刚接到后面拆,终于拆到一个8脚的,和台式机BIOS样的芯片,把那个拆下来,阻值就起来

网友A:
把这些圈着的元件拆下来,用酒精清洗电路板后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些圈着的元件拆下来,用酒精清洗电路板后再测

谢谢你的画图,阻值起来了,谢谢你的画图,问题出在负电源变压器的边上的8脚芯片上,那是个什么东西就不清楚了,有点膜糊

网友(点评):
估计是7脚的P1014(待机芯片)

网友A:
芯片应该坏了,旁路的元件也要检查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应该坏了,旁路的元件也要检查一遍

芯片拆上来了,阻值起来了,但又来了新问题,把前面拆的东西都装回去后,单个测量电容充放电正常,再同时测量两个电容红笔接电容正极,黑笔接电容负极,充放电正常,但反过来黑笔接正极,红笔接负极充电到875不走了,但一个一个测量都可以充到无穷大,是电容问题吗?应该不是吧,后极有问题????

数字表不应该用电阻档来测电容,很容易就损坏了。单个元件测没问题装回去就行,现在的情况没什么了,找到新芯片装回去,测高压整流后的300V正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拆上来了,阻值起来了,但又来了新问题,把前面拆的东西都装回去后,单个测量电容充放电正常,再同时 ...

帅哥请问,在那四个整流二极管,你画进去的那个8个的芯片,这里给烧的看不清了,用什么东西代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