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应该有修家电的吧?请教下前辈们电磁炉加电断电然后在加电断电谁能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3-07-05):
如题,开关按下火锅。。开始工作紧接着复位了然后在火锅在复位再火锅。。。。。打开看了下惭愧不知道什么原理,不怎么怎么下手 求指教。。谢谢。。

网友:
打开简单看了没有明显故障,因不知道 什么 原理所以再次请教。。谢谢

网友:
299买一个了吗?

网友:
电磁炉很简单的,你这个应该是不检锅的问题,下张电路图看看,但是你不懂工作原理也没用。

网友:
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