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跑0.6A 有时跑0.5A就不动了

楼主(2013-07-05):
方正R410SU跑0.6A 有时跑0.5A就不动了
我测了电压都正常 CPURST 不出 PCIRST# / PLTRST#都有了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cpu

网友:
北桥有什么条件 发出 CPURST
cpu PG3.3V正常发出

网友:
上AMD的CPU建议先换个U吧,上内存跟不上内存时电流有何区别呢?要是AMD或NV芯片组的测下CMOS电池是否没电或者电压偏低了。PLTRST#这个信号北桥收到了没,如果收到了,就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刷个BIOS。最后就是北桥了。如果U座没有空焊情况下
同意楼主:
5.0
喻庆国
同意楼主:
你比发帖子的人讲得都要详细,一般这种电流象是内存没有读过去.

网友:
还是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电压和信号两个概念,要区分开。

网友:
先查查各路供电都有吗? 再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