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E420插上CMOS就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3-07-05):
牌子:联想
故障:插上CMOS电池就开机不触发。
CMOS电池是有电的3.0
请问高手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查下CMOS电路有无异常/特别是二极管。

网友A:
应该是通病,论坛上搜一下吧。

网友:
南桥坏能导致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B:
楼主你不上CMOS电池,他好象是自动上电,与触不触发一点关系也没有吧?你这问题就是不触发,别走了弯路了.

网友C:
查了没发现什么异常。现在变成每次要放CMOS电才能开机呢。原来是不插CMOS电池就能自动开机了,问了很多人有的人是说是通病来的、有的人说是D95280坏了、有的说是南桥。本人入行才半年技术还没到家。我还是好好查查CMOS电路吧,谢谢你了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病,论坛上搜一下吧。

没看到有人说是搞那里。

网友:
我想也会有这个可能性,先确保电路没问题先。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上CMOS电池,他好象是自动上电,与触不触发一点关系也没有吧?你这问题就是不触发,别走了弯路了.

我是说插上CMOS电池就不触发啊!老大

网友D:
南桥下有电容短路,查rtc所有电路,你都不查这么修呢,我修过n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查了没发现什么异常。现在变成每次要放CMOS电才能开机呢。原来是不插CMOS电池就能自动开机了,问了很多人 ...

装上CMOS电池不触发时测下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先把南桥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就重植南桥吧。

网友F:
可能是南桥性能不好了

网友G:
coms 电路问题。。  最坏的结果南桥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装上CMOS电池不触发时测下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先把南桥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就重植南桥吧。

换了晶振电容就好了。太爱你哥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南桥性能不好了

换了晶振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oms 电路问题。。  最坏的结果南桥坏。

嗯!嗯这次是晶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下有电容短路,查rtc所有电路,你都不查这么修呢,我修过n台,

修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上CMOS电池不触发时测下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先把南桥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就重植南桥吧。

这样是什么问题啊?哥们能跟我说说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上CMOS电池,他好象是自动上电,与触不触发一点关系也没有吧?你这问题就是不触发,别走了弯路了.

老大我是说插上CMOS电池就不触发啊!你自己都不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我是说插上CMOS电池就不触发啊!你自己都不看清楚

人家说的是对的,你的就是不触发,跟上coms电池没半毛钱关系。你那个没coms电池南桥自动发出开启信号的。只是你这次碰巧是谐振电容问题。也是与开机电路相关的。别人说的才是对的。那些说是rtc电路的才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晶振电容就好了。太爱你哥们了

哈哈,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点评):
你好 谐振电容更换的话是不是大小一样子换 还是只要是同时谐振电容都可以换?

网友H:
谐振电容更换的话是不是大小一样子换 还是只要是同时谐振电容都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谐振电容更换的话是不是大小一样子换 还是只要是同时谐振电容都可以换?

只要是32。78的晶振跟电容都可以的,EC跟南桥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