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REV 1.02

楼主(2013-07-05):
客户拿过来的主机,试机器没复位。重启开关电源都换过了,跳线电池什么的都清过了,故障依旧。拆下主板,测量下电压,内存供电明显不对,只有1.2 应该是1.5v 内存供电芯片为RT8120D,因为没有该芯片代换,北桥供电也是这芯片,故两者代换了下,还是没复位。无头绪 ……上网查了查,好像是这板子的通病。想请教下修过此版的大神,该现象到底该怎么样微修?

网友:
这个板好像南桥坏的多

网友:
楼主不要被内存电压1.2v而迷惑,在主板点不亮之前内存电压1.2v属于正常现象,我遇见过这个主板,跑码以后,会变成1.5V,既然无复位,你查条件都满足没有?修这主板有点位图了才最好,查一些信号和电压了比较方便

网友:
基地上没有这图纸,你有没 分享下……

网友:
华硕主板很少有图纸的,论坛应该有点位图,我刚换了了我的电脑硬盘,点位在我的那个坏盘里,要不然就把点位给你传过去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与CPU座近的内存插槽连上有个8.2K电阻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