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7A 瞬间掉电求助

楼主(2013-07-05):
板号:DAKL8AMB6F0  CPU复位已经出  但马上掉电   开机电路全测了  无短路  HWPG 3.3V  BIOS 全刷

网友:
最近修机有两个难点,希望一块讨论,一就是上面说的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掉电,二就是现在三代内存不过的,也就是三代内存复位不出的问题

网友:
NND  现在电脑越来越难修了,,有打击

网友A:
三代内存复位是测不出来的。我之前测试过了,好的板子内存槽上30脚也是测不出电压的。

网友:
掉电如果没有缺压跟短路现象。你就要排除CPU本身,有些板子不上内存是会掉电的。上内存跟不上内存看下有什么区别。然后就是BIOS的问题。桥空焊的话也是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哎  你想的基本都想到了   我说了 BIOS全换过  CPU换过  我找了一个一样的板,对照测的

网友:
不过这个机器有个设计上的问题是:HWPG这个信号   直接连到一块了  我做了一个实验,断开一个电压  依然有HWPG  所以怀疑还是HWPG上的问题。。。一般这么设计是与的关系  有一个不好就不会产生HWPG。。头疼 所有的电压又都瞬间都有产生 头疼啊

网友:
这段时间好几台掉电的问题了 跟三代内存复位的问题。。没解决  期待新技术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内存复位是测不出来的。我之前测试过了,好的板子内存槽上30脚也是测不出电压的。

这个要加上内存才会有的,我做过实验的,但关键是上回有台给联想的机器(忘了具体型号了),I5的本,,我把能测到的都测了  依然是不过内存  跑码跑1D  南桥 IO  BIOS  CPU  全换过故障依然。。所有的CPU到内存的信号也全测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噢  想起型号来了  Z360  论坛里还有一篇关于这个机器内存复位的贴子。。不过当时的楼主是在没加内存的情况下测的。。我加了内存故障依旧。。。三代内存不加内存 30脚是0.3V  加了内存是1.5V

网友(2014-01-08):
你好:你的k47a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