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不跑马

楼主(2013-07-05):
宏基4738G,版号zq9 ,  不跑马,不上内存掉电重启,插内存不跑码电流直接上到1.2左右不动过,HM55的桥 ,换过全新,一样,2个BIOS都刷了,一样,无解,求赐教

网友:
前天修到一块4738,故障是上不上内存都掉,不过板子有时还是能亮的。我换了HM55之后就不在掉电也能正常显示了。换CPU跟内存没有/

网友A:
你必须确定刷的bios是正确的

网友:
换CPU,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B:
桥确定做好了吗,

网友:
换过CPU  。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确定做好了吗,

  这个 , 你叫我怎么确定啊 ,说没做好 ,他不亮,要是做好了他还是不亮,  根据做桥经验,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今天又来太联想B460。独显的,一样的问题 ,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确定刷的bios是正确的

  这个BIOS。在基地下的 ,对了型号 4738G,版号 ZQ9,   了啊

网友C: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还是刷刷bios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断线了????

你说的是那断线?   CPU??

网友:
还有就是2个机器上电后,HM55发烫 ,烫手

网友:
如果NH55过温的话,重点看下NH55的REF基准电压是不是有缺少电压的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