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P171b液晶显示器按键锁死

楼主(2013-07-05):
一优派VP171b液晶显示器除了电源键正常外,其他所有按键均不起作用,检查了按键电路无故障。按下按键时屏幕上亦无按键锁定提示。请教何故?谢谢!

网友:
有条件重刷下程序。

网友:
二楼建议不错,重刷程序试试

网友:
怎么弄,修不好!

网友:
液晶的按钮容易坏,有些全换了才能好。

网友:
要么按键坏了,要么程序的问题

网友:
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了,不行再把按键板也换了!

网友:
按键板的电压,按键阻值,刷下程序,检查主控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