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板号5751P进水维修

楼主(2013-07-05):
  板号:LA-5751P
   故障:没有待机
      进水位置刚好在PU2的附近,经过清理后开始查看问题。芯片是ISL6237用来产生3VALW,5VALW的。没有这2个电压先测量6237的工作条件,供电第6脚VIN有19V正常,第7脚LDO没有,第3脚内部产生的一个供电VCC也会没有。

       LDO的产生由VS经过PD5过来再分压得到的电压,再由PD11稳压二极管稳定在5V作为LDO的开启信号。经测量PD5的一边有18.5V,一边没有电压,以为是坏了。用放大镜查看电路板才发现PD5的第2脚到PR44的第1脚断线了。飞线后LDO电压和芯片内存产生的VCC电压有5V正常了,但是+5VALWP和+3VALWP电压没有出来。继续查它的开启信号EN1,EN2.EN2是由芯片内部产生的2VREF提供,测量有1.98V算正常了。EN1电压没有。

测量PR146一边VL有5V,另外一边没有电压,怀疑是PC104电容短路,拆下来测量是好的。那就肯定是MAINPWON这边拉低了。

     把PQ10拆下来,测量看是那一边拉低了,结果发现第一脚电压为低电平,第2,3脚为高电平。PU10是一个运放LM393。正向大于反向时才会输出高电平,测量供电第8脚VS电压为18.5V正常,第6脚反向输入有3.3V,第5脚正向输入为0V,难怪会被拉低。经过仔细查看发现PC12电容发黑,拆下来一测量短路了,高兴了一下,以为就这么简单搞定了。上电测量PU10第5脚还是没有电压,测量PR22的第一脚有19V,第2脚没有电压,已经没有什么负载了,难道是电阻坏了,拆下来测量万用表一点反应都没有,表笔反过来再测量还是没有反应,确定是电阻坏了电压过不来,又或者电阻阻值变大了,先不管了。找一个一样阻值的电阻换上去,再上电测量,嘿,嘿。PU10的第5脚有9.5V电压了,第7脚输出也有5V电压了。把PQ10装回去,上电有待机了0.01A。按下开关电流一路跑上去了,看到电流跳了几下,屏幕就亮了,真奇怪哦。

      小弟今年3月份才出来学习笔记本维修的,基础不好水平又有限,小学没有毕业,写得不好,还望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今年3月份才出来学习笔记本维修,厉害。

网友:
不错啊,学习几个就像现在的水平不错了,思路蛮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04电容短路你是通过手摸法判断的吧 一般短路的话 会造成电容正极电压直接接地 拉低或通电发烫

你很莫名其妙啊 楼主已经修好了你还教人家电容怎么短路怎么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04电容短路你是通过手摸法判断的吧 一般短路的话 会造成电容正极电压直接接地 拉低或通电发烫

我是用放大镜看的,有点发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运算放大器 5脚电压大于 6脚的时候 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 开启MAIN ON和ACIN信号的吧 这两个信号不正常的话 ...

7脚高电平不是开启MAINPWON和ACIN的,7脚这边只是作为电流检测信号,如果为低就会拉低那2个信号。像一个与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笑话我了,学习4个月了哦。

楼主以前肯定修主板的吧,看注册时间不短哦

网友D:
能修出几路问题不错了。

网友E:
学了四个月就能修的这么漂亮厉害,本人两天前也在修进水的LA—5157P还是二修的, 到现在 都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前肯定修主板的吧,看注册时间不短哦

好眼力啊,不错,我以前在广东东莞学习台式机维修的,那时候注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了四个月就能修的这么漂亮厉害,本人两天前也在修进水的LA—5157P还是二修的, 到现在 都没修好. {:4_95: ...

修过几个笔记本,都是一修机,乱碰乱搞就好了,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出几路问题不错了。

进水的,有几个问题算是正常的。

网友F:
楼主这个修得很漂亮,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修得很漂亮,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过奖过奖了,其实我基础不是很好。

网友:
还是写的不错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笑话我了,学习4个月了哦。

和我差不多 看来你比我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