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25

楼主(2013-07-05):
今天接了一台E125的机器 客户说不开机 留机走人 我到现在才有时间拆机 一看惨哦 20V主板接口旁边PD3的配件烧焦 请问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配件 告知 在此万分感谢
不开机

网友:
PD3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是稳压管,但是多少伏的就不知道了。下载个E125的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烧坏的是个二级管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随便换个二极管及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