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3-07-05):
显示器刚拿来的时候,可以点亮几分钟,然后就黑了,再按开关键没反映。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把信号线拔掉,按开关键,灯可以亮,屏幕可以出现那个无信号输入的图像。但一接上信号线,开关灯不亮了,屏幕还是黑屏。拆开显示器,把驱动板主芯片加焊了下,接下屏幕,可以用40分钟左右,但又出现上面的情况。想问下,这个是驱动板的总是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屏幕黑的时候电源板12V.5V,电压正常,驱动板电压也正常)
芯片

网友:
插VGA线屏幕开关灯不亮,不插正常,屏幕可以显示无信号输入,哪会师傅遇到过啊?
个人感觉像高压板,手上没有二灯的高压板了,等明天高压板回来,换个试试。
(这个显示器,好像是改装的,不像原装HKC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先刷下程序,不行用通用板点下,应该可以

网友:
把高压板切掉,换一个两灯的,可能有灯管老化,发热烧场效管或保护停机。

网友:
插显示器跟驱动有关

网友:
先排除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