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7 无PCI_RST

楼主(2013-07-05):
4117.CQ41的板子。。无PCI_RST。我查到EC有发出SB_PWRGD到南桥 。但CPU供电芯片6265的3脚H_PWRGD。只有0.10V。2脚VGATE  3V正常的。6265已换。。给个思路吧。各位老大

网友:
做SB了没<IO查得没有

网友:
HPWRGD 已才0.10V。VGATE是CPU供电芯片的PG。正常3.3V。14.318的时钟也有起震。但是PSL_RST是没电压。我查到这个CPU供电芯片的第三脚应该是有3.3V的正常。然后南桥才会发出PSL_RST。我取下那个电阻。依然没高电平出现。。。CPU供电芯片已换了。因为EC那边有发出SB_PWRGD.。所以我就没考虑那边了

网友(点评):
你要不会修得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是不触发?还是触发后有电流?不触发先看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后再看其有无发出开启信号给南桥,南桥有无发S3,S5给EC.时序先搞清.这个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检查一下该信号的源头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事。。。果断干南桥!

网友:
典型的缺少 PG信号 慢慢翘起来芯片脚

网友:
各路 hwpg 都会受影响。你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各路断开或者 用 示波器打电压。哪个没出来就修哪个。直到 hwpg 为3.3

网友:
这不是缺少上啦电压吗!好说吧

网友:
H_PRWGD是EC发出来的吧
把电阻切换到SB—PWRGD试下

网友:
不是EC发出来的 。这个H_PWRGD应该是CPU给南桥的一个信号。告诉南桥我这边已经全部就绪。CPU也有认到。然后南桥发出PCIRST 。有人跟我说 。这机如果认不到CPU是不会发出PCIRST和时钟信号的 。。但是我量14.318晶振也有起震、、路有点走偏了。现在没啥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