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9003 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3-07-05):
三星-GT-I9003 用电池开不了机  电池待机的情况下发热   换块新电池不到五分钟就没有电了   可调电源可以开机 电池开机电路上不知道那个元器件短路,

网友:
加 可调电源,看哪个硬件发热,发热的就是元器件短路,不行就采用松香烟法,必杀短路。

网友:
有电压短路了,用万用表量一下板上的各路电压的阻值

网友:
新手哦  也是自己的手机  哈哈

网友:
应该是漏电

网友:
也就是说有元器件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2013-08-18):
查下功放IC

网友:
是IC 短路  主要是买到零件    现在放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