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N4030用电池正常开机,用电源适配器不通电

楼主(2013-07-05):
        小修DELL N4030电池能用,电源适配器不通电;待机电压0.005A,不触发;测BQ24745 22脚DCIN 19.5V 2脚ACIN 2.72V(?这路是+DC_IN_SS经过PR4509(316K)和PR4514(48K)电阻分压而来,应该为2.57V) 实测PR4509阻值为309K,PR4514为49.9K.不符合条件,既然PR4509变小成309K,如果不想麻烦换成一样的阻值,那PR4514变大就更不得了,应该把PR4514相应换个阻值小于46.9K,找了一会,找不到这么合适的,于是装了个44K的;插电,待机电流显示0.018A,按开关触发正常,装机收钱 。最后附上南桥BIOS和ECROM程序。

网友(点评):
楼主,我感觉你这机子可能还是会返修的,因为故障点不是电阻,而是边上的那个C4510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修机子有时就是心细,就很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A:
相差那么点都能那么注意,是我的话还以为是表的误差了呢,

网友:
  很厉害 对我来说很有用   就是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神啊,直接测量发现2.75V,正常应该为2.5V左右,当时你就没有怀疑是表有问题吗?汗,直接就相当于秒杀嘛,赞

网友:
  秒杀了呀。要是我。我肯定忽略他。就高那么一点。

网友B:
有个地方很让我很费解!一般对Acin的要求是大于某一值就好呀!难到ACin还有上限值的?

网友:
经鉴定。为枪手贴、电阻还有变小的?这电压大于1/2VRER就行

网友(2013-08-13):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很让我很费解!一般对Acin的要求是大于某一值就好呀!难到ACin还有上限值的?

看了PDF,这个地方电压只要高于2.4V都是可以的,不明白

网友C:
楼主真是瞎编一通,还在装大神,316 K  的是阻,表量出来309 K ,那是肯定正常的呀!大家都不用脑子想想,  电阻哪有变小的,,,再说,。316 K 的电阻,,哪能这么精确的测量出,,测出有三百K 就差不多了,,真唬人呀!!!!!!

网友:
下的压缩包竟是BIOS文件,不是电路图

网友(2014-11-09):
路过一回,自己看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瞎编一通,还在装大神,316 K  的是阻,表量出来309 K ,那是肯定正常的呀!大家都不用脑子想想,  ...

就是 这点误差属于正常的

网友:
神人用神表,秒杀。

网友:
楼主 大神,膜拜 ,求秒杀 ~~~

网友:
秒杀神器,楼里哪里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差那么点都能那么注意,是我的话还以为是表的误差了呢,

是啊,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认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