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2.31版)短接绿黑,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3-07-05):
电源:金河田(2.31版)型号劲霸ATX-S3008(标准版)
故障:短接绿黑,风扇转一下就停!
这电源有待机5V,看过张老的文章,查了7500B的4脚是3.6V,正常的是0V,还有,短接7500B的4脚到地,电源启动。不敢接太久,说明有哪里保护了?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都已经查到4脚电压不正常了,那就沿着这个思路跑电路查呗!

网友:
修好过一个HKC的电源,有5VSB,短接黑绿线风扇动一下即停,查494及外围元件无损坏,查次级整流二极管正常,换339后风扇转动,各电压输出正常,烤机一小时后无异常,问题解决,楼主可借鉴。

网友:
339好像不易坏的,我换了旁边的50V1UF的电容,上电源测试仪。风扇动了,然后,,,,接个12V的1.8W的风扇,断电了,接下来又不行了,等我找个339换上去看看,是不是所有电源上的339都通用的呢?

网友:
你这个电源是负载能力不足(空载正常,不能带负载),有电容老化了,不是339芯片的问题。楼主可在短接绿地后测7500的3脚电压(正常应该有稳定的3V以上的电压,如电压低或不稳定则继续换新的电容),重点是待机电路的电容和7500的12脚供电的电容

网友:
还是存在整流部分的问题,如肖特基二极管,输出电容等

网友:
把4脚对地烧 一下  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