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块富士康的主板,一直在自检的时候重启

楼主(2013-07-05):
现在有一块富士康的主板,一直在自检的时候重启,是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先刷BIOS,再考虑其它

网友:
换内存呀!小问题。

网友:
刷BIOS,还有个供电电压,开机,复位的排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了,还是不行,你有遇到过吗

排针电压正常

网友:
求大师啊啊啊啊

网友:
上代码卡,看显什么

网友:
富士康的 主板  注意要把内存 插好 不然的话 会反复自检的 。。。。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听一位师兄说这是它的通病,已经解决了,哥们你们都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