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不触发维修+清华同方k485不触发

楼主(2013-07-05):
联想G430 不触发维修+清华同方k485不触发
联想G430不触发
板号:LA-4211P
待机电流0.06A(不正常/偏高)
故障:不触发/按开关无任何反映
维修过程:拆机测3/5V电感,3V电感为2.6V左右,5V电感为0.65V,不正常,
测待机芯片ISL6237工作条件供电正常,REF不正常,怀疑芯片坏,换了OK。
清华同方k485不触发
待机电流:0.06A
维修过程:拆机公共端下管烧黑,G脚线路板烧穿,换下管飞线G脚,通电
下管冒烟,电流5A。电压拉低到4V多,先让它冒会儿烟,手触摸板上公共端电压
所到的滤波电容,为CPU坐下一滤波电容击穿导致,拆掉,重新换一个下管OK。

霸气

网友:
先让它冒会儿烟

网友:
先让它冒会儿烟.。。。。太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