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A-GD53(B3) MS-7681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反复这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7-05):
 那位大哥知道 ??
V星P67A-GD53(B3) MS-7681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反复这样是什么问题?
掉电重启是什么问题啊 ????  哪里出故障了 ???

电源也换试了 CUP 内存也取下了 试裸板也是这样 ????????????????????
 BIOS 有问题吗 ??

网友:
V星P67A-GD53(B3) MS-7681主板
那位哥哥有这个 BIOS 发下

网友A:
这明显是主板保护了。查供电 有专用的芯片的先干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USB接口连上有防静电的二极管拆掉.

搞好了,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主板保护了。查供电 有专用的芯片的先干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搞好了, 是BIOS 问题

网友:
你怎么都不插诊断卡呀。

网友(2015-05-12):
主板保护应该不会反复重启  先测供电出来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