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N5010 七声报警 去掉无线就好了 装上又是七声 ...
DELL 15R N5010 七声报警 去掉无线就好了 装上又是七声屏不显示

楼主(2013-07-05):
今天收到此款机器 开机七声报警 一想肯定是显卡虚焊 拿风扇轻轻吹 上电不行 然后各种测试 最后确定无线网卡拆下来就能亮 插上就不亮 更换故障依旧 求助大侠
显卡
本本硅谷
7声报警定义为没有检测到屏幕,此机为北桥故障. 常州戴尔专修~修了N台了!

网友:
七声应该是屏显段了 一根。换个屏显试下

网友:
七声好像是北桥或者南桥的问题吧
同意楼主:
5.0
喻庆国
同意楼主:
支持,一般是北桥问题,引起两个内存槽中的一个出现不良,从而七声响

网友:
DELL的机子七声响好象是有一个内存槽有问题,如果你是有两根内存的话你可以用一根内存,两个槽来回试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哦!

网友:
不装内存是7声,装了内存也是7声···BIOS刷过,桥焊过,,显卡换过!!

网友(2013-08-12):
我的也是7声。。。内存上测不到信号跳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换北桥保准你解决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内存复位信号有问题。。。。。。。

网友:
等各路大神的答案

网友:
换无线网卡测试了吗?

网友:
无线网卡还是头一次听说,北桥虚焊的还是多些。我接两台都是北桥问题,没换芯片,上焊台加焊后正常点亮,都过三个月了。

网友:
7声报警定义为没有检测到屏幕,此机为北桥故障. 常州戴尔专修~修了N台了!

网友:
报七声应该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