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9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3-07-05):
首先 说明下 我才学的电路  要是没有 说好或者说错的话 各位高手还请多加指点
机型:三星 r429
故障: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今天接到了 同行送来的一台三星R429机器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这个 大家都知道 查屏供电     我下了个图纸 找到JLCD501屏接口   查 屏开启电压 LCD3_BKLTON 无电压  这脚 应该是3.3V的 然后 继续  看到 LCD3_BKLTON这个信号 是一个与门电路过来的    5脚是 3.3V 屏信号  比较1脚KBC3_BKTTON和2脚PEG3_BKLTEN 这两个脚 发现 1脚为高电平 2脚为低电平  这些就知道了三  4脚 输出肯定是低电平嘛   好吧  拆U503芯片吧 看是不是 芯片本体拉低了  拆下了 一量 2脚还是为低电平   排除下拉电阻问题  继续追PEG3_BKLTEN  汗  到桥了    (HM55)  汗 算了吧   原来 PEG3_BKLTEN是桥发出来的 第一次见 (大家都知道 一般 屏开启信号都是从IO发出来的  我也很郁闷 又一次验证了此机器   果然是桥来开启的 ,本人不太喜欢搞桥  不是BGA技术不好 只是觉得麻烦 )然后我就直接从U503(与门)的输入脚 拉了一个3.3V 到 屏接口   好了 这下屏有3.3V的 开启信号了  心里面想 这下应该好了吧   上屏 一看  还是不亮   。 又继续查  发现 屏接口的LCD_VDD3V 电压没有  好吧 继续看图纸吧 LCD_VDD3V 的来源是 (当PEG3-lcdvddon 为高电平的时候 通过R511 R512 到 Q564  导通  此时 P5.0V _alw 高电平通过R504 503  到Q564 D级    D级和S级 此时为导通状态  P5.0_ALW 变成低电平 到 Q502的G级  此处 Q502 是P管  S级 一路是P3.3V_AUX     然后 S流向D 导通 输出LCD_VDD3V    )我查了 后 排除了 此电路电阻和 管子的问题  P5.0V 和P3.3V 有 输出的问题   发现PEF3_LCDVDDON 为低电平    应该为高的   继续查 PEG3_LCDVDDON 又到桥了  汗 本着能不动桥 就不动桥的原则 搞了 2个电阻 一个200K 一个300K 来分出一个7.2V的高电平   接到  R5111  前提是把R5111接桥那头 把R5111一边悬空  好了 弄好了  LCD_VDD3V 出来了  装屏    心想 尼玛的这下该量了吧    装好了 *脏话* 有背光 无图像 (我此刻的心都碎了 真的觉得是桥的问题了  好吧  哥哥我再测下  查屏的LCD_DATA 和CLK  有波形  好家伙  应该板子好了的  拆屏 看看是否 屏线问题 还是屏接口的问题吧  检查后 发现 接口松了  重新插了后  呵呵 亮机了 维修结束

网友:
三星修了有好多台都是接口松动!接口容易松!有的都歪了一半

网友:
其实我想说的是是不是刚开始就是屏线松了

网友:
楼主,27 和29脚的LCD_VDD的屏供电3.3V,为何要用19V串联两个电阻来分压呢,何不像之前那样飞个+3V后级电压过去呢?

网友:
LCD_DATA 和CLK  这两个波是不是有些机要插屏才抓的到的呀!

网友:
没检测到屏,线都白飞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屏或者重新插拔屏线的。

网友:
我前天修一台三星的也是屏线松了,楼主的可能是没插好导致的

网友:
三星很多外接正常,大多数就是屏的接口问题!

网友:
顶一下,我也遇到过,拔接口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屏,显卡等都要排除。

网友:
显卡没发开启信号,怎么会显示呢?

网友:
很强大。。学习了。。下次碰见就会了。。。多谢

网友:
看着都累啊

网友:
肯定不是 排线 没有插好的哈  我用19V 电阻分压 是因为 我觉得这样保险些

网友:
只有屏 这个肯定是要换过的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