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式机主板雷击

楼主(2013-07-05):
宏基台式机主板雷击后自动开机但检测卡不跑码,CPU供电有0.85应该先查哪

网友:
先查触发电路

海韵之恋 -2 误导别人

网友:
测CPU复位有没1.2V电压,无电压按CPU无复位修,有电压基本南桥坏.

网友:
雷击了,一般的就没有修理的必要了

网友:
网卡灯长亮的话,先拆掉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