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开机5秒钟后就黑,指示灯也不亮了

楼主(2013-07-05):
三星S22A330BW开机5秒钟后就黑,指示灯也不亮,但测板电压还正常,触摸开机没反应,断电后再插电源又能亮四五秒钟,大家说下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有保护地方,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电源板电压正常一班都是数据板问题,换个通用板试下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遇液晶的这种故障,我的操作是直接断开高压板,用点灯电路点一个灯试机(点一个灯好看清屏显示)。我所遇到的都是高压板坏的,直接换掉高压板

网友:
你三星软件升级一下试试呗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部分不正常,检查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