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这块神戳戳的表吧!

楼主(2013-07-05):
前年某宝上买的数字表,大约一百多吧。
最近用得多了(以前因为只是玩票性质的用一下,没仔细观察),发现有个怪问题:短接表笔居然都有几欧的阻值,不等,有时多点,有时少,少的时候0.X的样子。

不断开表笔打到OFF再开到阻值档,大多数时候会恢复到0或者0.2左右的样子。

我就去了,这怎么测精密电阻啊,像那种几欧的大电阻,动不动就是0.1欧的,误差都比阻值大了。
求指点,这玩意儿还有救吗?还是直接换表?高手们用的都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没电了测电压都会偏高

网友:
你都这精度了,还不满意, 我的表一般都是表间阻值2欧的,今天电池没电了,直接上十多欧了。

网友:
关了,重开直到阻止为零!用久了就会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近期新购入一块优利德U58B,还不错;楼主可以试下也是一百多

网友A:
明显接触不良

网友:
表笔接触不良在插孔一侧。

网友:
这正常的,想想民用级别的表还能精确到什么程度啊,军用级别也不一定精确嘛。

网友:
1.重插表笔插头。
2.打开外壳,用酒精清洗旋钮接触点。
3.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没电了测电压都会偏高

忘了说,发现问题我也怀疑是没电了,换了新南孚了。

网友:
表笔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用久了都会有这个问题.
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1.表笔氧化(拔掉表笔插一条电线进去试试)
2.主板里面的电位器老化

网友:
拆开表,清洗表盘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相信许多人的表都有这现象。

网友:
换个新表啊,哈俣,有了新表还可以对比一下的

网友:
表笔、旋钮接触不良,正常

网友:
换个福禄克15B吧

网友:
表的转盘那里,用WD40清洗就好

网友:
要精度好就换fluke 吧
你这个表也许是没有电池了、也许是表笔座接触不好、再不就是表笔线氧化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毛病  买回来就这样

网友:
接触不良而已,一般是表笔插孔  或者档位拨盘里面!我现在正考虑换个按键切换的胜利表

网友:
转动的表盘脏了吧,或表笔接触不好有阻值了

网友:
我用UT39A不到100元,也还可以。

网友:
FLUKE 15B,应该很不错,356大洋!我也打算去买一个!!!

网友:
这个可能是胜利VC97的通病吧,我的那一个也是有同样毛病,后来用了一个月实在受不了就换了一个优利德UT58A的,爽多了!

网友:
网上说FLUKE 15B这入门级的表,用的集成电路为鸡屎堆!太坑爹了吧?

网友:
这只能说明你的表精度太高了。两个表笔接触点肯定有很小的电阻。

网友:
清新下表盘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以前用的哪个什么型号的,精确度很高

网友:
我的的也是胜利,VC9808+,也是经常不能为0,不过我发现不是表笔问题,二手转盘档位铜片接触不好阻值大,多扭几次用力压压就好些的,拆开刮刮触点,喷喷油会好很多,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是VC97。。。

网友:
、我的表前俩天也出现这样的毛病   不过我罐了俩下有又好了

网友:
这种垃圾表你还要多精准,用久了都这样的,要想搞精准的,福禄克的表吧,几千块也算是物有所值吧

网友:
用久了测量不准那就应该是转盘接触不良了

网友:
晕。不要买15B和17B,那东西用不惯

网友:
正常的,一般哪有那么准

网友(点评):
我也用胜利的表,这个现象是转盘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没电了测电压都会偏高

测阻值跟电压没关系

网友(点评):
15B 好么··不咋滴的表 福禄克国内最便宜的低端表 速度坑爹 也不叫唤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拉

网友C:
楼主 换表换表
我的福记的15B 都丢了 还要胜利的爪子·?

网友D:
出手不?我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明显接触不良

我表也是一样问题。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FLUCK 115C蛮好的。一直在用。从没见过这现像

网友:
我的最近也出现了 总是不精确 准备换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表也是一样问题。不是接触不好

哈哈,我也有一只VC97用了5年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现像。最近因为要修手机它不能检测LED所以淘汰了。我觉得他这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换表换表
我的福记的15B 都丢了 还要胜利的爪子·?

哦~~哦~~~我把肛囊塞,不是说福记的是最好的么,福记的你都扔了你想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手不?我要了……

不是吧,这种垃圾你都想要,我是完美主义者,我都想扔掉算了

网友:
我的15b用了3年了,别看是最低端的,精度一直很好,就是自动挡速度慢一点,和你们说可能都不信,电池都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