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ER: 5.2跑E9循环重启

楼主(2013-07-05):
MS-7592 VER: 5.2跑E9循环重启,,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忙

网友:
V星BIOS问题见得多

网友:
挡内存 建议楼主先检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后再刷下BIOS    图纸在这里  自己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5986

网友:
图纸有了,现在刷了BIOS档07跳过开机主板信息界面,并且键盘用不了

网友A:
跑C5 C7重点查键盘控制器这块,也就是PS2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C5 C7重点查键盘控制器这块,也就是PS2接口电路

额,是07,键盘鼠标控制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