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笔记本,总是一半修复还有一半

楼主(2013-07-05):
最近笔记本不怎么好搞,前几天一台神舟A410,不触发,最后我换南桥可以了,但是关机再开开不了,要重新插电才可以。我说换板子算了,但是客户说太贵,就这样将就用着
昨天一台神舟A400,跳到0.75A掉下0.65无跳变,诊断卡可看到BIOS指示灯闪了几下,证明跑马,那么是内存不过,最后发现压EC可以显示,EC是IT8500E,不知道是不是带有程序,换一样型号的不可以触发,就后缀BXA和BXS不同,给点建议
今天一台假苹果上网本,开机到0.11,无U供电,最后发现风枪吹CPU可以触发到0.36A,上内存一看亮机,以为加焊可以解决,没想到加焊后还是0.11A,再用风枪吹,又可以了,我换U还是一样的情况,这让我想起吹南桥可触发的案例,没思路

网友:
楼主,你加热CPU电流加大那是正常的,其实你的电流只有0.11A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CPU的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的可能更大些,而不是什么加热CPU

网友:
cpu供电有没问题呀

网友:
又要沉贴了...CPU无供电的时候同样无VR_ON开启信号,但是一吹CPU就有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