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30TG无CPU核心电压

楼主(2013-07-06):
前几天接啦台宏基4830TG客户说是进水的,拿到手后首先把主板拿到BGA上进行烘烤,然后目测发现PU2《待机芯片》氧化啦,然后然后把氧化处两端短接起来后又发现PU7《+vccsa》给CPU供电的在网上订购两个换上去后又检测没有短路和氧化的地方。把CPU安装好上电0.56不跑U。量CPU10《CPU供电芯片95825》电压没有出来检测供电正常 ,量VR_ON没有开启信号,此信号是EC发来的中间经过PR155<0偶》给PU10的6脚。断开PR155后还是没有3.3V,再检测其他信号SUSP#和SYSON都正常。然后 把EC换掉涛声依旧。让哥太悲剧啦搞了两天没头绪。请求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是4830TG图纸

4830TG图纸

网友(2014-03-21):
…说得不详细,

网友:
你查EC的工作条件瞒住没有呢  既然不是EC自身问题那肯定就是由于其他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