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挡内存,没头绪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13-07-06):
修一块杂牌的小板,两条内存槽,一根3代,一根2代的,测量了所有的内存工作条件,工作电压均正常(5  6个工作条件不具体列出来了),插2代内存测试跑码是96-D4-掉电-重启,插3代内存跑码为D4不重启,不插内存也是D4,测量了2代内存槽的数据,地址线的阻值,均正常,由于是杂牌的主板找不到BIOS程序(coms放过电),此主板cpu为板载cpu,内存条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心想加焊北桥试试看,可地址线数据线打值都是正常的,心想不知道跟IO有没有联系,求老师傅给新手来点指导!

网友:
风枪吹一下CPU试试,

网友:
支持二,三代内存,应该是双BIOS吧,可以把主BIOS拆了试 一下

网友A:
这种主板没有修理必要了,直接换一个旧的好了,及时修好了也不好收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没有修理必要了,直接换一个旧的好了,及时修好了也不好收钱的

新手学习的是维修经验,不是为了几个铜板

网友:
板载CPU的,没办法换板吧,还是先刷个BIOS

网友:
帅哥连个图片都不发呀。

网友:
上个板子的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