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笔记本 开不了机 外接19V 电源 电压马上降低打5V

楼主(2013-07-06):
海尔T6笔记本 开不了机 外接19V 电源 电压马上降低到5V 左右  开机不显示 指示灯不亮 是什么原因 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短路了,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短路

网友:
这个明显是短路了

网友:
有短路!!!不要再上电了。。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貌似大电流啊

网友:
短路 电流不对没看到吗

网友:
电源部分有个芯片短路 铜箔都烧掉了  搞定了  正常开机  屏幕有一条线 还有2个黑点  客户拿来的时候没说 这下麻烦  到时候说我弄坏的就麻烦大了   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处理 屏肯定不是我弄的

网友:
就用可调烧机子,烧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看看接地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