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代I3 350能换I7 二代的cpu吗?

楼主(2013-07-06):
求助,一代I3 350能换I7 二代的cpu吗?引脚一样么?能放进去不?
cpu

网友:
换不了。不能换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不支持的,架构不一样的哦.

网友:
不支持的,架构不一样的

网友:
芯片架构不一样!

网友:
必须不能换啊

网友:
放不进的

网友:
同是一代的I7可以,换代就不可以了

网友:
不能换 即使能装上,芯片组也不支持

网友:
不能换的,一代和二代的平台都不一样,一代的I7可以放

网友:
肯定不行啦,要不然为什么叫一代二代。芯片组不一样的

网友:
最好的是去买个CPU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