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0A不通电

楼主(2013-07-06):
联想这个电源板故障为后级无电压,前级大电容有290V,到电源管理芯片就无电压了,型号是L7576.换7575两次还是没有电压,换7575的时候把1脚改104K电阻。现在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开关管不工作。 测试小元件没有问题   希望哪位大侠看到了帮助下,谢谢了

网友A:
找到图纸和点位图·。这样维修起来方便多了

灌水啊

网友:
7575启动电阻查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到图纸和点位图·。这样维修起来方便多了

谁灌水啊??难道你们维修时候不需要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灌水啊??难道你们维修时候不需要图纸???

关键没有图纸呀

网友:
开关管s级有个对地电阻一般是0.3-0.4欧的,看看是否击穿,旁边有个小稳压管,看看是否良好,是反馈到3脚的比较电压

网友:
另外查开关管g级核7575 5脚之间有个小电阻,是否击穿!如果5脚用万用表打有0.1-0.5V左右的电压,基本可以不用考虑芯片的问题,7575 6脚有个50v 22uf的电容看是否正常,50v电容前串联的一个二级管是否击穿,有的在变压器初级和二级管之间还有个限流小电阻,大约2.2欧的,是否开路

网友:
7575开关电路的图纸我给你传上来了,你照图纸跑下线路,具体型号大同小异,只要跑下就开明白了,和UC 3842的开机原理都差不多,有时候可能是你把问题想复杂了,变压器后期的5v 12v的肖特基和后级负载短路都看看,理清下思路,你肯定能修上的,别着急,图纸奉上,祝你成功!

网友:
  修补来电源  。  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