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 A42J 装WIN7如何激活?

楼主(2013-07-06):
我每次一激活就不能引导了,要求按CTRL + ALT + DEL 重启。重装WIN764位后正常,再激活重复以上现像。请问如何解决,没有隐藏的100M分区!
谢谢大侠们!

网友:
下载个激活工具激活

网友:
安装原版再激活,或安装GHOST版,免激活的

网友:
是用激活工具激活的。正是激活工具后重启时出现不能引导的问题!

网友:
手动装   累下吧!

网友:
直接ghost版免激活win7很多,或者花钱去实体店激活吧

网友:
网上有很多永久激活的工具,win7 32和64位的win8 32和64位的都有,一艘一大把

网友:
网上有激活码,各种版本系统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