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台试机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13-07-06):
首先把诊断卡插到PIC槽里开机代码为C3为内存原因。弄了一下内存出显启动画面,又出现代码为25为硬盘没有插。弄了一下硬盘。后正常启动到系统桌面。修好了机子收费10元!
栓测图片如下:

网友:
像这种问题,你可以和客户交流一下,看这客户好说话不,急不急,愿不愿意留下来修,像这种开不了机的,收10块钱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怎么说呢?哪要什么样的才有意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哪要什么样的才有意义呢!

用不久,,又不行了。下次不会找你了。

网友C:
10块钱也太少了吧,我无语,哪个修电脑要10块钱的,最起码也得要11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不久,,又不行了。下次不会找你了。

是呀。我和客人说了是内成没弄紧。下次还是这样的问题可以保修三个月。不用收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块钱也太少了吧,我无语,哪个修电脑要10块钱的,最起码也得要11快啊

我也是想收得太少了。可是100米外不远处有个同行呢。他说我还要收这么贵?怎么办?你说要收多少钱才好

网友:
最起码也要20,虽然对面有同行,但是他肯定没有去,先到你这来的,你说20块钱他肯定不能走,之后就修好了,难不成20块钱这么少她还能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哪要什么样的才有意义呢!

机器留下来,说是内存的问题,要两个 小时后才能修好,他也肯定不会在这等你两小时吧?
再来收个60块呗。把人家电脑清洁做好,让人家一来一看,主机里面像新的一样,给钱也爽快。
这种问题你还保修三个月?像当面解决内存不紧的,还只收了10块钱的,出门就不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器留下来,说是内存的问题,要两个 小时后才能修好,他也肯定不会在这等你两小时吧?
再来收个60块呗。 ...

太黑了,60太贵了,还有人家要是不走呢?还有人家要是也懂一点维修的?问你是怎么处理的内存呢,你只能说清辉,你要是光清辉就收人家60,看人家不打你pp

网友E:
嗯,收十块,毕竟是自己的。总好过给别人打工。给老板压榨,还不如给客户压榨。
不过,十块确实有点少。
至少要三十,要不就别收费,卖个人情。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黑了,60太贵了,还有人家要是不走呢?还有人家要是也懂一点维修的?问你是怎么处理的内存呢,你只能说 ...

所以要交流,要看人,看他是不是附近的,如果是,他肯定会走,如果不是,把主板拆下来量两下,铬铁点两下呗。总之一句话,收10块不如不收,卖他个人情。要收至少30以上。

网友:
要收至少3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收十块,毕竟是自己的。总好过给别人打工。给老板压榨,还不如给客户压榨。
不过,十块确实有点少。
...

说得对。10块钱还不如卖个人情,所以最少也要20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了呵呵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又来个收10钱的!!这是要割捏啊

网友:
如果你们那的维修全部都是统一价的话,或者商量好,那他走到哪都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留下来,说是内存的问题,要两个 小时后才能修好,他也肯定不会在这等你两小时吧?
再来收个60块呗。 ...

有时怕他不等呀,他要是说我去别的地方修修看吧。真的谢谢你

网友:
现在弄这个没前途了。。想商量好是不可能的。这1000米之内就有10几家修电脑的呵呵~~谢谢你

网友:
我们这儿 这种问题从来不收费····

网友:
这种一般不收费  10块收了没意义 卖个人情给客户他还能介绍点人过了

网友:
我觉得真的收的少点了~至少收二十啊  十块钱能干啥呢

网友:
20的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