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3-07-06):
最近接到一块主板,进系统正常,没有声音,右下角没有小喇叭,排除驱动问题,接着看一下BIOS下声卡也没有屏蔽,怀疑声卡芯片问题,声卡是ALC662,换掉故障依旧,琢磨是不是南桥问题呢,基地上说看5,6,10,11对地阻值,我测了一下,5脚460,6脚0,10脚460,11脚470,请师傅们给分析一下,我对着几个引脚的走向不是很清楚,期待解决  主板型号盈通A6 PROV3.1

网友:
这几个脚是连到桥的

网友:
声卡 有 3.3V   5V  供电  2.5V反馈电压  看有没    还有 5.6.8.10.11   5个脚是通南桥的 ! 你6脚是0   要么南桥没发出信号  要么断线 自己去找吧

网友:
6脚阻值为0不是断线,很明显是短路了,拆除声卡IC再测,如果依然为0,目测一下周边的零件,怀疑哪个(电容),先下掉,还为0证明南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