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70T-D3L不断复位

楼主(2013-07-06):
技嘉GA-770T-D3L不断复位,这板有什么通病吗,哪为大神知道

网友:
是不是复们灯一闪一闪的。有人说是CPU供电不稳,并且修复了。

网友:
bios 程序也会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一样的不断复位。而且CPU和两个桥供电有跳变。我换了NB就OK了。

网友:
查下复位电压哪来的了    看看是啥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