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300gs 显卡花屏 c588电容缺失,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7-06):
一gf7300gs显卡花屏,满屏花的那种,发现gpu背面的c588电容缺失,有碰掉的痕迹。随用贴片电容装上,试了几个型号都还花屏,但能看到字符,现在的花是有间断的横线,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j加焊核心 多半会好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加焊GPU

网友:
风枪加焊显存,手一抖——完啦,显存芯片移位,晕,废了!

网友A:
显存移位就完了,我郁闷,修显卡像你这样修可以去死了,把显存重新BGA,不懂你可以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移位就完了,我郁闷,修显卡像你这样修可以去死了,把显存重新BGA,不懂你可以扔了

新手,学习中,不用植球?没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学习中,不用植球?没有买

当然要植球。。。。

网友:
好吧,不可能没有设备,建议你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