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AMD独显的机子间隔竖条花屏修复经验

楼主(2013-07-06):
昨天接到DELL m5010间隔竖条花屏的机子,给客户报了显卡维修的价格后开修,根据以前修显卡花屏的经验竖条花屏问题出在显存虚焊比较常见,看机器主板正反各两组显存和GPU距离很近,其中正面处的一组显存有散热垫压着,另一组显存上面无任何散热,可想而知正面GPU旁显存会受到很高的热量而没有散热垫的那组显存虚焊的可能性大增。上机加焊此组显存后上机测试OK,这故障太象联想G430的那个毛病了。一般花屏容易想到GPU虚焊从而走不少弯路,而这两种机子洽洽虚焊在显存那里。

网友:
以后遇到注意一下

网友:
昨天修了这款机器。内接无显,外接LOGO是竖条花,然后是乱码。。。换了6个显存。。。OK。。。先换的有散热垫的那边。。唉。。。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贴 我先收起来。那天遇到了 我也好吃票子。呵呵

网友(2020-03-16):
很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