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安装XP!! ntldr is missing!!press Ctrl+alt+del restart!

楼主(2013-07-06):
这个苹果的本本也不知道怎么调BIOS,弄了一会不知道怎么弄!哎,干脆直接用光驱得了,好有谢天谢地光驱管用!一切都还正常,从Ghost完成到开始解压安装。可是到安装完成自动重启以后,问题来了!
ntldr is missing!!press Ctrl+alt+del restart!
这可怎么办呀!我第一次装苹果呀,有点不知所措!上网一查,说的很多,非常繁杂!忽然我灵光一闪,直接复制一个 ntldr 文件不行吗?说干就干,复制一个到U盘,从光盘PE进入,复制到C盘根目录,修改一下只读属性!重启,哈哈,直接好了!看起来很难,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事后我想想!这个是否是安装时出的问题呢?是否每一个苹果本本都这样?重新安装能够解决吗?可是没时间试试!但是无疑这个方法最省时呀

网友:
没有安装过苹果

网友:
苹果的本比较特殊,我用原版的装了两次都提示文件找不到,两次还不一样,一次和你的情况一样,再装第二次重启时提示什么电源管理文件有问题(ACPI),问客户原来就是在原来苹果的系统上加装WinXP,现在装了两次都不行,只好换Win7了,Win7很顺利的装好了。

网友:
苹果的没bios,开机按alt选择光驱启动,最好别用ghost的,新款最好装WIN7,用手动安装的。

网友:
新点的苹果都不支持X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