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索尼触发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3-07-06):
一台索尼pcg 61211t 触发后 电流0.2a  桥供电测试只显示到0.4v掉电  其他电感都没电 30秒左右 主供电3v5v也没有了 电池接口有3v 5v电  可以再次触发  触发后又是掉电   求维修思路  下步怎么做

网友:
测阻值,修电压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对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