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J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7-06):
华硕K43SJ ,版号K43SV REV 4.1 ,首次开机看到画面10秒钟掉电,然后就不能触发了,有待机,请高手指点冲哪方面入手
华硕

网友:
你的开机掉电修出来了吗,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开机掉电时电流0.36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是什么桥的?重点查桥这一块

网友(2013-08-09):
HM56的桥我猜,我这有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應該是bios

网友:
你查下CPU电压之前的那个2.5v有吗,我这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征兆,掉电之前2.5V背面的管子烫手,不一会就掉电,电压没有出来0.5v只有,正常时应该是2.5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反复重启 板子加热下就能用 但是过了一天又不行了

网友(2017-08-19):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不知道从哪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