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 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

楼主(2013-07-06):
这台机刚拿来也是这个问题,看到外接OK,也没多想直接加焊了显,问题依旧,然后没办法在回头测+LCDVDD没电压, 测开启信号没出来,看图是时钟发出来的,在开机的瞬间测到有3.3V,马上被拉低了,时钟换过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打完按错了 机子是仁宝代工的,AMD的机子 附上图纸

网友:
屏供电这块应该很好修啊 顺着图纸查查

网友B:
断开  APU_ENVDD这线  看看还会不会拉低电压呢。

网友:
但是最后只是看到时钟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  APU_ENVDD这线  看看还会不会拉低电压呢。

忘了 APU_ENVDD    这里都没有用料

网友C:
EDID有发出没? 没法出的话 显卡工作有条件有缺失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满足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  APU_ENVDD这线  看看还会不会拉低电压呢。

那个根本就没接!

网友:
只能再看下tl_envdd还到哪里了吗?感觉还是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打完按错了 机子是仁宝代工的,AMD的机子 附上图纸

想帮你看下图纸,没想到还要分,只能大致认为显卡关于lvds这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ID有发出没? 没法出的话 显卡工作有条件有缺失

您的意思是,ec获取不到屏幕信息,不开启屏供电?

网友:
是ATI 显卡嘛!    如果是 有可能是显卡本身就坏!  换一个旧的试试  看还行

网友:
为什么不去想是被屏拉低的,或者没识别到码片上的信号被关闭了?都修到这步我都会选择换下屏看看

网友:
显卡不工作,屏肯定不亮啊,还有edid clk检测屏的信号要有3.3v,lvds要有1v以上,测吧,这些都没有,先换屏试试,每跟屏线通不通

网友:
到底是背光不亮还是lvds没输出,看清楚,背光不亮直接接个3.3不就开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