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折腾人的不定时掉电、不触发、

楼主(2013-07-06):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B450

感觉楼主自己有个编程器是吧?怎么就看你在说刷BIOS啊?哪里有那么多的机子出BIOS问题啊?掉电分过流和少电压,过温保护掉电,得分清后再去搞,我的亲,你打算自己搞不好,别人也没戏么?

网友A:
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一下,在待机下,是不是PWRBTIN为3.3,按下开机键的变化是3.3-0-3.3,那RSMRST是怎么回事呢?待机下RSMRST是没有电压的,这正常吗?

网友B:
上次修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温控    坏了吧

网友:
怕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子EC边上有个电容问题,楼主细雨心点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待机状态下 PWR BTIN电压为3,3V高电平状态 吧按下开机键是高低高电平之间的转变 待机下RSMRST没电压是不 ...

这机子你修过么?那个信号你量过么?RSMRST有些是触发以后才有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个一样的问题。!!!!

但是你就是不告诉别个是什么问题哈,气死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个一样的问题。!!!!

能否相告你那板子最后是怎么修的嘛,给个思路也好啊,本人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温控    坏了吧

我也怀疑温控,现在是放一段时间第一次肯定能触发亮屏,但是紧接着断电第二次就不触发了。放一段时间又是循环如此。但问题是。温控怎么修,怎么查啊在哪啊

网友:
8楼说的对

网友:
温控怎么修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你修过么?那个信号你量过么?RSMRST有些是触发以后才有的,谢谢

EC检测到开关有电压跳变,开启南桥待机电压VCCSUS3-3,再发给南桥RSMRST#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准备OK,再延时发给南桥高低高跳变的PWRBNT#来实现触发。所以,RSMRST#是触发条件,触发后才有RSMRST#是不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EC检测到开关有电压跳变,开启南桥待机电压VCCSUS3-3,再发给南桥RSMRST#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准备OK,再延时 ...

兄弟你如果说的是这款机子,我没话说。你如果说的是RSMRST所有机子都是触发前必有。那我只能说你修的太少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过没时间理他,放一边等客户催的不耐烦了再说

网友:
是不是U45

网友:
第一次触发后测一下各个关键测试点的电压,记下笔记,不触发时进行对比就发现时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一下,在待机下,是不是PWRBTIN为3.3,按下开机键的变化是3.3-0-3.3,那RSMRST是怎么回 ...

按下开机后,RSMRST也要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如果说的是这款机子,我没话说。你如果说的是RSMRST所有机子都是触发前必有。那我只能说你修的太少

支持你,说的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一下,在待机下,是不是PWRBTIN为3.3,按下开机键的变化是3.3-0-3.3,那RSMRST是怎么回 ...

rsmrst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可以按下开关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如果说的是这款机子,我没话说。你如果说的是RSMRST所有机子都是触发前必有。那我只能说你修的太少

哥们,你回答的太好了。嘿嘿

网友:
支持你,说的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怀疑温控,现在是放一段时间第一次肯定能触发亮屏,但是紧接着断电第二次就不触发了。放一段时间又是 ...

先从基本的入手吧《先解决掉电后不触发的问题呀!说不定掉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解决这个问题,后面的掉电就解决了!掉电后不触发查IO条件,供电,时钟  复位呀,BIOS你刷过了先不考虑,还有一些温度检测信号呀等等,对比一下,可以触发的时候是需要哪些条件正常的,测了记下来,然后不触发的时候去对照哪些没有满足,再去修嘛

网友(2013-08-24):
还没解决的遇到一样问题了。。。